西门子LOGO(220V)在电气控制中,用处大吗?

楼主(2008-04-26):
我手里就有一个220V的LOGO,在电气控制中,用处大不大,有何应用?

网友A:
象个小型PLC,就是输出点数不多,扩展才多一倍

网友A:
<<LOGO!及其在电阻炉温度控制中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通用控制逻辑模块(LOGO!)的结构特点、技术性能;采用LOGO!实现箱式电阻炉的温度
控制。其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功能多并方便了工作人员的操作。

关键词:通用逻辑控制模块、温度控制、箱式电阻炉。
中图分类号:TP273.1 文献标示码:B
1. LOGO!性能及特点
LOGO!是SIEMENS公司推出通用逻辑控制模块,是一种将编程器和主机一体化的超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LOGO内部集成有:控制功能、操作和显示单元。有一个用于扩展模块的接口、一个用于程序模块和PC电缆的接口。预制有基本功能、软开关、二进制指示器、输入和输出。用户可通过控制器面板上的按钮直接编程、编辑、读取数据或输入数据;可与计算机联网,用厂家提供的专用软件编程。SIEMENS LOGO!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 编程操作简单。LOGO!编程可在本机上直接操作。
② 编程语言简单。其编程是将需要实现的功能所对应的功能块连接起来即可。
③ 输出电流大。LOGO!输出端可以承受电流达10A(继电器输出,阻性负载)
④ 自带显示面板。可直接在自带面板上设置、更改和显示参数。
⑤ 具有通信功能。带AS-I总线功能的LOGO!可作为远程I/O使用。
⑥ 价格低廉。具有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性价比。
⑦ 面向大众、方便用户。LOGO!不需要专门的训练,只要懂得一些电气知识就行。
⑧体积“小”(体积约为72mm*90mm*53mm)。
2.LOGO!的结构及原理
LOGO!的面板结构如图1.所示:电源接线端用来连接电源(电压有直流24V、交流115V或交流230V),数字量输入端直接连接开关、按钮和传感器等,数字量输出端可用容量为8/10A的开关来控制负载,液晶显示面板可在LOGO!进入控制程序后,所有步骤及集成的基本功能(如:逻辑操作和设定值)和特殊功能(如;计时器、计数器和时钟等)均显示为功能方块图,在运行过程中可显示I/O口的开关状态及星期和时间,操作员小键盘可使用户用键盘上的6个操作键输入需要的控制程序,通过存储卡或计算机电缆接口,使控制程序和设定值永远存储在集成的EEROM中,可用LOGO!存储卡将存储的程序复制到下一个应用,也可用电缆把LOGO!连接到计算机上,利用LOGO!SOFT编程软件创建、仿真、存档和打印控制程序。使用步骤:用LOGO!完成一项控制应用只需下列步骤:(1)描述控制任务,即确定控制对象及其所执行的操作;(2)将LOGO!放在DIN标准导轨上,连接好输入端和输出端;(3)根据任务描述,选择所需要的功能块,按响应的按键把这些功能块组合在一起;(4)进行必要的测试和起动运行。

3. 采用LOGO!实现箱式电阻炉的温度控制
热处理是一种很重要的金属加工工艺方法,也是充分发挥金属材料性能潜力的重要手段。钢的热处理工艺特点是将钢加热到一定温度,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温,然后以某种速度冷却下来。通过这样的工艺过程,能使钢的性能发生改变。我们在科研、实验中采用箱式电阻炉对小型钢件进行淬火、退火、正火。电阻炉温度控制采用DRZ–12型温度控制器。以往科研、实验中,实验人员要在现场不停观察、计时并手动停止系统工作。一旦实验人员离开了现场或疏忽了时间,没有准时断开电阻炉的电源,保温时间过长或过短,处理的试样将不符合要求。我们通过LOGO!实现温度自动定时控制及处理完成报警,提高了自动化控制程度,方便了实验人员的工作。
3.1系统硬件设计及工作原理
(1) 系统硬件设计
本系统采用8个输入点和4个输出点的SIMENS LOGO!230RC和XCT–101温度指示调节仪作为控制核心,同WR-EU热电偶, 接触器,电流表,炉门关闭检测开关SQ,电源显示信号灯,工作完成信号灯及蜂鸣器等组成功能完善的温度控制系统,如图1所示。LOGO!的I1、I3分别连接温度 调节仪的高、低接点;I2连接蜂鸣器消声按钮SB1;I4连接炉门关闭检测开关SQ;I 5连接启动按钮SB2;I6连接停止按钮SB3;I7连接S蜂鸣器报警选择开关。LOGO!的4个输出点Q1、Q2、Q3、Q4分别连接、系统带电显示灯HL1、电炉加热开关KM1、工作完成信号灯HL2及蜂鸣器HZ。

(2) 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合上总电源1QK,由于电炉温度低于设定值,故温度调节器的低接点与总接点接通,LOGO!输入I3接点信号,经内部逻辑组合使LOGO!的输出点 Q1输出信号,控制信号灯HL1带电,指示系统处于带电状态。按下控制系统启动按钮SB2,其常开接点闭合,LOGO!输入I5接点信号。通过与I3接点信号和其他输入点信号进行逻辑运算后使输出点Q2输出信号,控制接触器KM1线圈带电,KM1常开触点闭合使电热丝带电加热,电阻炉温度上升。当温度上升到设定值后,温度调节器的低接点和总接点断开且高接点和总接点接通,使LOGO!输入I1接点信号并停止输入I5接点信号,同时启动其内部的定时器定时(定时时间根据工件处理要求事先设定);通过其内部的逻辑运算使LOGO !的输出点Q1停止输出信号,KM1失电其触点断开,电阻炉停止加热。当炉温低于给定值时,温度调节器的高接点与总接点断开且总接点与低接点接通,又从I5接点输入信号,使Q1接点输出信号控制KM1带电闭合,加热炉再次加热。如此反复,使电阻炉处于保温状态。当工件处理完成(保温定时时间到),LOGO!输出点Q1不再输出信号,完全停止加热;输出点Q3、Q4输出信号使信号灯HL2亮及蜂鸣器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工件处理已经完成。工作人员按下SB1按钮,则可实现蜂鸣器消声。S是蜂鸣器是否使用选择开关,若工作完成只要信号灯指示而不需要蜂鸣器报警,则使S开关打开。按下系统停止工作按钮SB3,HL1信号灯灭,显示LOGO!系统处理断电状态。
3.2控制系统软件设计
LOGO!的软件编程十分简便。LOGO!的
编程元素称为“功能块“,这些功能块全部集
成在LOGO!的内部存储器中,用户只要在面
板上按下按键,将各种功能块组合起来构成功
能块图,就形成了用户程序。LOGO!的程序中
最多可以使用56个模块,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串联功能最多为7级。如图3所示为系统程序
功能块图,采用4个特殊功能块—RS触发器,
3个非功能块、1个或功能块、3个与功能块,
1个时间定时功能块按控制要求连接形成功能
块图程序。
4.结束语
SIEMENS通用逻辑模块LOGO!
是一稳定可靠、经济实用的控制器。采用
它实现箱式电阻炉的自动控制,简化了原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的硬件接线,提高了
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延长了其维护周期和
使用寿命,增强了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方
便了工作人员的操作。
参考文献:
[1]SIEMENS.LOGO!使用手册[Z].2000.
[2]张晓坤编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
[3]富士电机有限公司. FRENIC5000G9S
说明手册,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