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

楼主(2008-04-26):
大家好```这个是不是中间继电器。怎么接线,是不是有几组```常开`常闭。电气图中如何``````区分```哈`````
啷个接线``

网友A:
上面印有图的。如果没有图,你就按照线圈上面所示的电压通进电压进行测量。而且外观上也可以看到常开常闭

网友B:
  看上面的接线图编号对应着底座的编号接线就行了。

网友C:
omron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D:
什么啊.是个HH5的中间继电器.10快钱就买到了!!应该还配一个底座

13和14脚是线圈.1和9是常闭.5和9是常开.依次类推!

网友D:
有4组触点.!!!!!

网友E:
按4楼的接……………………………………

网友F:
呵呵,终于也有人不知道了,我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网友G:
袁某某说的不错,价格也差不多,并不象那个谁说的要100多,忽悠人呢!

网友H:
4常开4常闭1线圈还有个底座,底座上有数码应与继电器上数码相对应

网友I:
我同意9楼的说法,其实这个东西挺简单的.和接触器没有太大区别

楼主:
加强`````是看图接线的时候```有点晕```

加油`````

网友J:
呵呵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拿个万用表实验一下!

网友K:
中间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用KA或ZJ表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呵呵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拿个万用表实验一下!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M:
学无止境,.多动手,多观察,

网友N:
是个HH5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O:
是个HH5的中间继电器.应该还配一个底座 底座上有数码应与继电器上数码相对应
13和14脚是线圈.1和9是常闭.5和9是常开.依次类推!

网友P:
中间继电器的插头部分

,关于怎么接线,量一下。

不过 罩子是透明的,应该可以看出来线圈和触点的接头

然后对应底座接线即可

网友Q:
13和14脚是线圈.1和9是常闭.5和9是常开.依次类推!

网友R:
PLC上的隔离继电器,就是OMRON的24V小继电器,还缺一个接线底座;

带4对常开/闭触点,之间有公共端;

网友S:
一、将盖去除,

二、按照内部线路对应外部插头,

三、按外壳提示电压等级接线圈

四、用万用表依次分辨触点类型

以上步骤适用对此器件一无所知者。

网友T:
就是一只HH54P的普通继电器照四楼的接就OK了。

网友U:
是中间继电器,正上方有接线图的

网友V:
还是对号入座吧...

网友W:
是个中间继电器,有4对敞开和常闭触点

网友X:
那```几组```常开`还常闭

是怎么工作`````是不是上电的时候可以```控制```8```条线``

网友Y:
加油啊兄弟,都是从那一步走过来的,下一步是不是准备分解研究啊

网友Z:
HH54的中间继电器,4表示有4组常开、闭触头。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呵呵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拿个万用表实验一下!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AB:
一般的这种中间继电器的外壳都有触点图吧?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AC:
就是个继电器的线圈嘛~~~,我们公司用得多啊~~~~

网友AD:
不是吧,用眼睛都能看得到,要不拆出来就行了

网友AE:
使用时有配套的插座!不用接线,把插座的端子接好就行了

网友AF:
欧姆龙中间继电器MY4NJ.两开两闭,但是没有底座压。注意线圈电压。

网友AG(2008-05-26):
交流的到无所谓,直流的注意内部线圈上有个嵌位保护二极管用在控制板做放大功率时特别注意正负极,我上过当的,不过是日本进口机才见得多。国产的很少见到。努力啊兄弟

网友W:
中间继电器,!!!!!!!!!!!!!

网友AH(2008-10-09):
请问问各位,谁知道欧姆龙MY4NJ中间继电器的接线点位图

网友AI:
引用 网友F:
呵呵,终于也有人不知道了,我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网友AJ:
这种小型继电器很常见的

网友AK: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还不知道,你可以撞墙去了!

网友AL:
HH54P四组常开四组常闭,通用的继电器

网友AM:
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的,不会难接吧?

网友AN:
学习不耻下问,好象还没入行,但凡遇事自己要先想一想,不要什么都问,除非你是学文科的,业余爱好也就罢了

网友AO:
对 元件上面就有图的,照着接就行了

网友AO:
回帖后发现是不是出来为元件打广告的啊,在工控网里混的有这么差的吗?????

网友AP:
额滴神嘞!你是不是搞电工滴哦!继电器也不知道?!

网友AQ:
我也终于找到自信了,大家好呀,这是电工的基本常识呀!

网友AR:
欧姆龙的继电器,还需要一个底座才能用,线路接在底座的端子上.

网友AS:
对,就是HH54P型继电器。底座上有脚号。13,14为电源输入,9,10,11,12,为公共端,1,5;2,6;3,7;4,8;分别对应9,10,11,12的常闭和常开。

网友AT:
这个是透明的,看看也知道了,再不然砸开一个看看就行了。

网友AU:
四组常开四组常闭,通用的继电器

网友AV:
终于明白勇气的含义,本人非常欣赏你的勇气。

网友AW:
     这个啊,好象可以吃的。。。            呵呵。  不要吃太多了,会噎着。

网友AX: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的接线图编号对应着底座的编号接线就行了。

网友AX:
引用 网友AV:
终于明白勇气的含义,本人非常欣赏你的勇气。

损得有水平

网友AE:
是中间继电器,有一对线圈,和几组触电。

网友AE:
是触点,不好意思,应该是6对触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中间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用KA或ZJ表示.

现在的图纸和标注都是用KA

老的图纸才用ZJ

网友AY:
晕,还有不知道这的,什么连这都不知道

网友AZ:
4常开4常闭1线圈还有个底座,底座上有数码应与继电器上数码相对应 ,要是还不知道的话就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还不知道,你可以撞墙去了!

网友BA:
是个HH5的中间继电器  应该还配一个底座

13和14脚是线圈.1和9是常闭.5和9是常开.依次类推!

HH54的中间继电器,4表示有4组常开、闭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