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位不准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一台THP6513,X轴反向时多走了0.03mm.该机床为闭环控制,是否与反向间隙有关系?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X轴反向时,座标显示准确,用千分表检查发现多走了0.03mm.

网友A(2008-05-29):
我认为是驱动电压的问题

网友B(2008-07-16):
应该是反向间隙......................

网友C(2008-08-27):
我觉得还是机械间隙....

网友D(2008-10-30):
机械间隙都要检查的,监测系统的

网友E:
先看看是否联轴器松动打滑,连接不可靠?再检查丝杠反向间隙是否设置准确

网友F:
闭环控制何谈反向间隙?不知道您是不是指全闭环呢。若是全闭环,肯定不是间隙等连接问题,有可能是光栅尺的问题。

若不是全闭环,也不是反向间隙的问题,反向间隙只会少走,怎么可能多走呢。有可能是反向间隙的参数设置设的太大了,导致补偿过多等问题

网友G:
楼上讲的有道理,照此检查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机械的一个导向轴承坏了,至使工做台反向时左右乱动造成的.

网友H(2008-12-16):
应该是光栅尺的问题,用水平仪什么得再从新测一下!

网友I:
同意7楼的说法

鹿工 X积分:53
帖子:49注册时间:2007-9-12 11:58:00 7楼 回复时间:2008-11-2 0:45:45 闭环控制何谈反向间隙?不知道您是不是指全闭环呢。若是全闭环,肯定不是间隙等连接问题,有可能是光栅尺的问题。

若不是全闭环,也不是反向间隙的问题,反向间隙只会少走,怎么可能多走呢。有可能是反向间隙的参数设置设的太大了,导致补偿过多等问题

但我想指出一点的就是 现在的数控机车极少是全闭环的 主要是因为反馈元件如光栅尺安装的困难所导致的

网友E:
恐怕不是机械间隙问题,而是机械刚性太差,机械本体结构弹性变形,“吸收”了部分电机驱动扭矩所致

网友J:
停机速度过快,因反向间隙而“冲”出去了?

网友K:
我觉得还是机械间隙,一般控制器都提供反向间隙补偿功能,看看此参数设定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