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西门子plc模块选择问题

楼主(2008-04-26):
   我需要用s7-3152dp和五台6se70控制五台电机同步,请问plc都需要选择那些模块呢,电源模块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2008-11-09):
不需要其他模块,6se70和s7-3152dp可以用总线直接通讯

网友B:
总线直接通讯

网友C:
315-2DP已经满足了,倒是6SE70需要顶一块CBP2板才能进行总线通讯

网友D(2009-01-06):
引用 网友C:

315-2DP已经满足了,倒是6SE70需要顶一块CBP2板才能进行总线通讯

网友E:
用DP-PROFIBUS通迅来控制,在硬件组态中设置好相应组态,连接硬件,在变频器侧设置参数连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