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丙烯粉料仓的料位测量使用什么仪表

楼主(2008-04-26):
我现在使用的是射频导纳变送器,测量不准。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使用的比较好的仪表?

网友A:
介质特性决定了选择射频导纳是错误的

另外你说的粉料 实际上是无规则小颗粒吧。

超声波也是不合适的

推荐你使用雷达物位计,有些雷达厂家如果比较负责可能会告诉你由于介质的介电常数等原因 不一定好用。。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知道VEGA有款雷达做过针对性测量优化,和大量实际应用,包括聚丙烯粉料以及类似介质的测量。

楼主:
对:shk88888关于

介质特性决定了选择射频导纳是错误的

另外你说的粉料 实际上是无规则小颗粒吧。

超声波也是不合适的

推荐你使用雷达物位计,有些雷达厂家如果比较负责可能会告诉你由于介质的介电常数等原因 不一定好用。。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知道VEGA有款雷达做过针对性测量优化,和大量实际应用,包括聚丙烯粉料以及类似介质的测量。

内容的回复:

我看过VEGA的选型样本,因此也和他们联系过,他们说不能保证好用。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我建议可以考虑一下调频雷达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连续调频雷达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我们用秤重

网友A:
呵呵 楼主你啊... 买射频的说保证能用 你却发现不能用,而卖VEGA的说不保证绝对好用 你就犹豫了哈哈哈

物位测量仪表本身技术含量是首要的,而另外关键在于销售机构的技术力量.这个影响到选型 安装和调试

网友E:
我很懂,你打我电话021-65170882 周永佩

网友F:
丙烯聚PP有等规物、无规物和间规物三种构型,工业产品以等规物为主要成分。聚丙烯也包括丙烯与少量乙烯的共聚物在内。通常为半透明无色固体,无臭无毒。由于结构规整而高度结晶化,故熔点高达167℃,耐热,制品可用蒸汽消毒是其突出优点。密度0.90g/cm3,是最轻的通用塑料。耐腐蚀,抗张强度30MPa,强度、刚性和透明性都比聚乙烯好。介电常数1.5.

1.5对雷达或者射频导纳来讲已经比较的小,电平会很低,有很多的干扰.

对这些物质,包括PVC,我们就避开介电常数的影响,使用重锤料位测量,效果很好.MONITOR的可以测量45.7米.成本可以控制在很低的位置.

网友G:
推荐采用西门子雷达物位计LR460 24G高频测量,无须导波管,在低介电常数情况下应用良好 010-64956926 -16王工  北京欣声力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