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AL20报警!急!!!

楼主(2008-04-26):
三菱伺服在开机一会之后,就会出现AL20报警,我用万用表测编码器通讯线,都是通的.
如果伺服启动就会出现AL51报警,如果把电机主动力线先断开,开机之后正反旋转电机主轴,反溃脉冲没有变化,是不变化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是不是编码器坏掉了

网友A:
看下伺服手册里面关于报警这一块

网友B:
楼主,你想要说明什么问题?

都是中文,可能我理解有问题.看不明白您问的问题!

网友A:
查看编码器有关的东东,比如,编码器与伺服电机的通信,编码器电缆有没有出现制作不良的情况,等等

网友C:
检查编码器接线,大部分应该是接线问题,如果能够确认你的接线没有问题,那就换电机吧!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2008-07-20):
编码器坏掉!但不是编码器的电气出问题,(所以驱动器不会显示编码故障)而是人为损坏了编码的分度镜片.`使其没有脉冲输出!当马达运转时没有脉冲输到驱动器时,驱动器认为马达不转则有AL51

网友E:
可能编码器怀掉

网友F(2009-01-16):
可能编码器怀掉 ,或是伺服电机坏了。

网友G:
最大可能,编码器连接线,不牢靠,重新固定.

网友H:
需要三菱 PLC\变频器\伺服\触摸屏的朋友们可以找我哦!

我的 QQ :444065622

网友I:
连线正确的话就是编码器故障了,的找三菱了,伺服编码器非常脆弱,外部震动及轴向力易使其损坏。

网友J(2009-03-02):
         AL.20故障是: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按照楼主的说法,极有可能是编码器故障,只能更换伺服电机了。你看一下,伺服电机停止输出的时候,旋转伺服电机的轴时,累积的反馈脉冲和轴的旋转角度成不成比例,数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K(2009-05-04):
专业销售维修三菱伺服13556213286

网友L:
有可能是配線時馬達向序配錯誤,只要一運行就跳A51,編碼器請確認使用長度的接線方式稍有不同

网友M:
uvw 三种颜色的线不要接错啊

网友N(2011-09-16):
三菱伺服系统常见的故障有AL16,AL20等报警,如果出现这两种报警,首先检查编码器的联线,如果联线是可靠的,编码器端及伺服放大器端的连接都是可靠的,那大部分是编码器的问题了.如果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 联系电话:13750768007 陈先生

网友O:
出售九点五成新三菱伺服MR-J3-350A  QQ258293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