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控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4-26):
我的设备有4台电机,主轴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小车电机是交流伺服,主轴和小车需要速度和位置控制;还有两台电机也是变频控制,但是仅需要大致控制速度(无编码器反馈)。请问,能用Galil 控制器控制么。

楼主:
我的设想:
把KP、KI、KD常数都调成0,也就是把PID功能废掉,而采用OF指令来调节输出电压,是否可行?

网友A:
当然可以。yong

楼主:
刘工,您好!

Galil控制变频器,外接一个编码器,能控制到什么精度?

另外,我请教过贵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告诉我模拟输出的10V信号不能做开环控制,需要加编码器。

我控制的另外两路信号不是运动,没法用编码器反馈,只需要根据主轴电机的速度,按一定比例给一个模拟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他们告诉我模拟输出的10V信号不能做开环控制,”

谁说的?上海的吴工?深圳的吴工?我会转告他,不懂的东西不要装懂。

如果不是控制电机,那么要注意电气匹配。GALIL的模拟输出借口是为了驱动电机驱动器上的输入口的(一般内阻是10K),没有多少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B:
“我会转告他,不懂的东西不要装懂。”刘工还是那么风趣,但很严谨啊!

楼主:
具体是谁说的,就不要追究了。

只要刘工确认我的想法可行我就放心了。要真让你批评了他们,我就不用混了。

我控制的还是变频器,只是不需要做电机的闭环控制(如,泵的流量、刀头的压力)。

另外,Galil控制伺服电机输出扭矩是怎么样的呢?如,放卷时,扭矩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反,可以怎样控制?

网友A:
Galil控制伺服电机输出扭矩是怎么样的呢?如,放卷时,扭矩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反,可以怎样控制?

这实在是与GALIL,或者说与控制器关系不大的问题。对与控制器来说,无论你采用力矩模式控制还是速度模式控制,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问题也是出在驱动器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驱动器本身是否允许常识件这样工作。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控制伺服电机的力矩时,只需要把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模式改为力矩模式,而GALIL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到驱动器的10V输入上,再把编码器反馈接到GALIL上?GALIL控制器实际上是否是开环模式?

网友C(2008-12-31):
按竹石与刘版主的方法输出了模拟量,不知道除了OF命令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输出呢?我在询问供应商的时候也是回答说闭环控制没法输出模拟量,只能用带一路模拟量输出的卡。

网友A:
"我在询问供应商的时候也是回答说闭环控制没法输出模拟量,只能用带一路模拟量输出的卡。 "

回答您问题的供应商真的很有性格!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闭环控制都是通过输出模拟量实现的,不能输出模拟量,那闭环是怎么实现的?

“不知道除了OF命令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输出呢?”

方法是有,比如AO指令,但这要看您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控制器了。如果对OF指令不满的话,您需要什么样的输出?

网友C:
AO指令是模拟量输出专用的吧?我测试用的是一块1842的卡,是不是没有这个指令呢?倒不是OF指令不合用,只是想多了解一点。在此感谢刘版主及竹石的帮助,因为你们的贴子我对Galil的卡才有了基本的了解。另外刘版主的公司有没有做系统的业务呢?

网友A:
dmc-1842是不支持AO指令。业务方面的问题,就和业务人员联系吧。

楼主:
关键看你用来干什么用的。比如,和主轴做比例控制,可以用电子齿轮配合前馈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