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干扰

楼主(2008-04-26):
变频器由PLC通过4_20mA信号给定,在启动变频器的时候,PLC接入的模拟量输入信号全都受到些影响,致使接受到的信号与从传感器发出的信号相比差值很大,PLC与变频器分处于2个柜中,总接地极在变频柜内,接地采用的是通过柜体连接电缆槽,电缆槽各段有跨接线连接,变频器接变频柜柜体,PLC及信号线屏蔽也接PLC柜柜体,经检查,信号变送器的输出不受变频器启动的影响,可是,接到PLC柜中后就会发生变化,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是等电位连接做的不够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干扰源是变频器本身吗,该如何消除干扰.谢谢

网友A(2014-07-02):
消除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是接线规范,还有就是要接地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