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系列的PLC,RS485的口能和PC连接吗?

楼主(2008-04-26):
     请教熟悉台达的同仁,   EH系列的PLC, RS485的口能和PC连接吗?我装了2.08版,接了RS485口,但是怎么也连不上PLC ,是不是只能用RS232口连,望指点!!!

网友A:
rs485是做通讯用的啊

网友B:
感觉不  可以   吧

网友C:
485口跟电脑连接是不能编程的,只能传送数据.

楼主:
那就只能用RS232口了,有谁知道他几个脚的定义?

网友D:
不能直接相连,要个RS485/232转换器啊,

网友E:
要232/485转换器

网友F:
要加232/485转换器

楼主:
大家说的是不是一头插COM,另外一头接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就可以PC 和PLC 连机.可我昨天就是这样接的怎么也连不上,今天还用COM1口,照产品目录说的改了线以后就连上了,你们说的COM2口能连PC,我怎么回连不上?困惑啊!!

网友G:
485口跟电脑连接是不能编程的,只能传送数据

网友H:
rs485口,可以进行连接,中间要加RS232/RS485转换器,可以上下载和监控。

网友I:
用转换器的话可以连接,同时可以发数据,上下载数据,不过可以用232干吗不用呢。

网友J:
首先要保证程序中没有使用485口发送数据,然后使用一个485转232 的转换器连接就行了,软件中plc的站号不能为0

网友K:
有专用连接线缆的!

网友L:
要加232/485转换器      或者usb/485转换器

网友M(2008-05-31):
是可以的,要加232/485转换器,PC机直接在RS485口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