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6):
             与s7300通过tcp/ip联网时,出现: NO  other active partner can be found.不只哪里有问题,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TCP/IP的没用到过啊,是不是没配制好啊,要组态过的.在硬件没问题的基础上看设置问题了.

网友B:
首先你是用PC与西门子s7300联网吗???

有以下几种可能

1、PLC的IP地址没有写进PLC。你必须先进行硬件组态,设置好Cp模块的IP。然后将组态下载至PLC。这样才能通过IP地址找到PLC。

2、你的PC与PLC的IP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上。

3、网络连接有问题。

网友C(2008-08-22):
支持二楼朋友的

网友D:
做S7连接时,需要设置active的。

网友E:
s7300在与上位机连接时是不是要在上位机上加一个网卡呀如cp1613什么的,是不是你没有注意呀?

不知道对不对,新手的意见

网友F:
组态有问题,可以不使用cp1613

网友G:
同意二楼的,你PC/PG设置好了吗?

无线通讯PST-Tool_V3.1扫描一下,看找的倒不

网友H:
TCP/IP没用过,不过感觉二楼说的不错,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