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如何控制80米以外的PLC

楼主(2008-04-26):
请问高手:PWS6600S-S如何控制80米以外的PLC?PLC是丰炜VH-60MR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师傅:用485通讯的话是否要在PLC写通讯程序,还是直接接上硬件模块,不用写程序呢?

网友:
三菱FX的PLC是RS422的口,.或者如果我换成三菱FX的PLC能否直接用编程通讯呢?

网友B:
直接弄就可以了啊,不用另外写,除非你的PLC没有485那就要转换

网友C(2008-05-29):
三菱PLC直接用编程口就可以了,采用RS422通讯,理论最远可达1200m,80m当然更没问题,PLC不用特别编程.

网友D:
422  485通讯都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