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4-26):
今天上班遇到一个问题,一时弄不明白,谢谢大家帮助.

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380V的灯泡,有的话怎么接?直接把两相电就可以吗?

网友A:
呵呵,楼主说的是指示灯还是白炽灯泡。

网友B:
还没见过,不过如果确定是380的话,那就接上两相电就行了,没事的

网友B:
白炽灯应该没有380的吧

应该是一些高功率的探照灯才可能用,没见过

220v的灯泡用380的电压,先是很亮,然后很快爆掉

楼主:
对呀,是指示灯

应该怎么接

楼主:
回复一楼,是指示灯.谢谢!!!

网友A:
呵呵,380伏指示灯用的不多,接上两相380伏电就行。

 ;

白炽灯泡380V的没见过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