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皮带打滑

楼主(2008-04-26):
水泵工作时,出水阀门开的越大,电流越大,阀门开的越小,电流越小.所以出水管道太粗的话,容易引起电动机过载,且出水量不足

风机工作时,风门开的越大,电流越大,风门开的越小,电流越小,所以风机启动时,要关风门,以免超流

今天空压机出了一故障,启动时电动机和压缩泵之间的皮带打滑,还没修,请问假如是压缩气体回流到压缩泵里面,会不会加重了负载?压缩泵和水泵风机的情况大概一样吗?

网友A:
假如是压缩气体回流到压缩泵里面,启动不了,跳空开.或热保护。绝对。

网友B:
当空气压力到设定值时,空压机停,挺了以后压缩泵到气缸管之间的气没有排除,所以启动时特别难,气缸上有个排气孔检查一下.当空压机停的时候,你会听到嗤.......放气的声音,那样才对.

楼主:
谢楼上的几位兄弟

是因为最小压力阀故障,导致关机时候压缩气体回流,导致的过载,已经解决了

放气的声音是有的,但是因为主机一直通着气罐里的压缩气,所以放不完的

网友C:
看到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会不会负荷过重,你检查过了吗?

网友E:
那你的空压机也太落后吧,啥时候的贷了,空压机本来气罐与压缩气缸之间就有单向阀的,难道你的不一样,气缸与气罐之间就是直接连通的吗?我可第一次听说

网友F:
引用的回复内容:

那你的空压机也太落后吧,啥时候的贷了,空压机本来气罐与压缩气缸之间就有单向阀的,难道你的不一样,气缸与气罐之间就是直接连通的吗?我可第一次听说

 对呀,就像自来水的截止阀的呀.难道是截止阀也坏了?不可能不装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