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V6问题

楼主(2008-04-26):
我的WinCCV6运行时,出现“Unhandled exception was raised.Look WinCC Diagnose Directory for details”,然后失败。

求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1-10-11):
WinCC\bin\CCDmRtServer.DLL
Unhandled exception was raised.Look WinCC Diagnose directory for details
指定的服务并未以已安装的服务存在查看出错文件提示是:
CDmRtSynchronizeRemote::Init RedundancyControl.Connect() error - Error: (null) (80004005)任务管理器中RedundancyControl程序存在
但是不行.....

问题补充:
拷贝覆盖了元问题一样提示
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bin\CCDmRtServer.DLL:
Unhandled exception was raised.Look WinCC Diagnose directory for details
点确定之后 会跳出“没有注册类别”对话框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10-11-09 16:57:31 | 提问者:linw20 - 资深学长 第3级问题ID:60642

最佳答案
用WinCC安装盘再重新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回答者: YHKingKong - 中级工程师 第10级 2010-11-09 11:31:04

我要评论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重装 还是存在,杯具...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ce\bin
文件没更新....我删掉提示的
RedundancyControl.exe 重装文件此文件没有装

你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很好 不好

0% (0)100% (1)

最佳答案网友评论
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行啊,我这两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请高手赐教!

评论者:fishwll - 新生 第1级

其他答案
WINCC的CCDmRtServer.dll文件破坏了,从别处好的机器中拷贝一个或者重装WINCC软件。
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bin\CCDmRtServer.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