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干扰问题

楼主(2008-04-26):
这几天碰到一事,用富凌风机水泵型7.5起动电机,柜中K分度温度表受干扰严重.从常温突然跳至100多度,可此电机工频运转时温控表正常.请教高手如何能消除此现象.

网友A:
把电源线远离信号线,信号线用屏蔽线并可靠接地。

楼主:
              好的,试试看吧.信号线是用屏蔽的,但没接地.谢了啊!

网友B:
变频器也要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