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芯式电流互感器的正确使用

楼主(2008-04-26):
简介: 穿芯式电流互感器是一种常见电工器件,因其接线简单,安装方便,广泛应用于计量、检测及保护线路中,但使用中稍不注意,就能引起极大误差而造成计量不准,保护失灵,发生电气事故,这与电流互感器安匝容量有关。
关键字:穿芯式电流互感器 检测 保护线路 安匝容量
1 事故现象

  河北临漳县电镀厂有三台电动机其型号规格为Y180M--422kW,配用LMZ1-0.5、100/5,300安匝电流互感器,电流表为0~100A。实际运行中发现电流值总是很小,约27A左右,用钳型电流表测一次侧实际工作电流为82A,两者明显不相符,三台电动机情况基本类似,我们对一台电动机更换了电流互感器、二次线路、电流表,情况依然。

2 事故分析

  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共同规律,一、二次侧检测、计量电流都是将近相差三倍,这才引起我们警觉,仔细查看互感器铭牌,才发现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安匝容量,注明300安匝,故用于100/5线路中,就应该绕三次,而不应该是常规一匝穿芯。

3 事故处理

  我们将一次线路互感器上绕了三圈,检测电流为81A,一次线路用钳型电流表测为82A,两者基本相符。这说明我们不应忽略这个问题。

  穿芯式电流互感器是一种常见电工器件,因其接线简单,安装方便,广泛应用于计量、检测及保护线路中,但使用中稍不注意,就能引起极大误差而造成计量不准,保护失灵,发生电气事故,这与电流互感器安匝容量有关。所谓安匝容量,系指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单心穿线时最大额定电流值,也即额定电流与穿芯匝数积。如型号为LMZJ--0.5、400安匝,即一次侧单匝穿芯,最大电流为400A,如采用两匝穿绕,则原边额定电流为200A,它与检测电流常配合使用,既表示了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额定电流工作范围,也暗示了接线方式。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以上难以预料问题。

网友A:
Y180M--422kW,是不是422KW的电机?如果是的话,电流应该有七百多A到八百安的。是不是我理解上有错误?

楼主所说的情况,确实存在。

网友B:
学习了,以前小电流就是简单穿一下,电流总是不准,现在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C:
呵呵,楼主说的是啥电机,422千瓦运行电流会是80多安。

据一般常规和楼主描述,该422千瓦电机应为6千伏高压电机。但6千伏,422千瓦电机额定电流一般不会超60安,82安已是过载了,楼主后来没做处理?另422kW咋会是Y180M,是42。2kW吧?

网友D:
看不懂,楼主说的是高压还是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