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HMI变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6):
假如HMI和PLC都是西门子的,在HMI中有若干变量,如DB1.DBX86.3    DB2.DBB120     DB3.DBX100.2

请问什么情况下用DB1、什么情况下用DB2......?

请指教

网友A:
你所说的DB1/DB2应该是指PLC中的变量。DB1/DB2只是用来存储数据,根据工艺情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B:
有离散和整数之分有离散和整数之分

网友C:
根据你的需要自己使用啊!

没有什么情况的

楼主:
一定要在PLC中有相应的数据块吗?如DB1  、DB2

网友D:
DB1/DB2只是用来存储数据,在PLC编制中自己指定的,查看即可

网友E:
这个根据的需要而设定的,看你自己了

网友F:
谢谢指导,其实我讲的意思是假如PLC中没有DB2这个数据块,那么在西门子面板里面能用DB2.DBX86.3之类的变量吗

网友G:
如果PLC中没有DB2,你用DB2.DBX86.3这个有什么用?PLC取不到变量自然是不能用了,不过HMI也不会报错

网友H:
对:关于

谢谢指导,其实我讲的意思是假如PLC中没有DB2这个数据块,那么在西门子面板里面能用DB2.DBX86.3之类的变量吗

内容的回复:

HMI操作的都是PLC的内部变量,如果PLC内部没有这个变量的话,那么你在HMI编辑这个变量是没有作用的~~

楼主:
谢谢,有些明白了

楼主:
不对啊,我今天特地看了我单位的一台机器的西门子PLC和HMI中的程序,PLC中没有DB2、DB8、DB101、DB10、DB103等数据块,但在MP270屏上却有DB2    DB8  DB101  DB102  DB103之类的变量,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I:
HMI中DB2    DB8  DB101  DB102  DB103只是符号,要看它连接的实际地址.

网友J(2011-07-29):
plc地址DB101.DBB1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K:
看看PLC的语句表和指令就知道了

网友L:
要看HMI上面显示的数据所连接的变量的实际地址或标志位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plc地址DB101.DBB1是什么意思啊?

是只 DB101 这个数据块的 DBB1 字节地址  (BYTE 类型变量)!  例如: DB101 是个数据块,你可以在DB101 数据块内部

定义你想要的数据类型;

DB101. DBB0;

DB101.DBB1;

DB101.DBW2;   //  一个字 (16位) 变量

DB101.DBD4;  //  双字(32位)  变量 ,

DB101.DBX8.0 //  位, bool  变量;

..................等等; 仔细看看西门字编程 手册 吧!

网友N:
“假如HMI和PLC都是西门子的,在HMI中有若干变量,如DB1.DBX86.3 DB2.DBB120 DB3.DBX100.2 。请问什么情况下用DB1、什么情况下用DB2......? 请指教 ”
      DB1 、DB2是在PLC编程时根据需要而选用定义的,在HMI中根据需要要设置PLC里的某些变量或要在HMI里显示PLC的某些变量参数,在HMI组态变量时,其地址应取决去PLC对应的变量地址,即:PLC的变量地址是DB1,HMI中组态该变量时其设置的地址也是DB1,PLC的变量地址是DB2,HMI中组态该变量时其设置的地址也是D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