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共振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26):
设备轨道转动的时候,发生上下跳动,轴承等换了新的,还是老样子,轨道正上面是大风机的叶轮,风机电动机由变频器带动

问厂家说别的公司也出现过这问题,是变频器整流坏,电压过高导致共振,可以查变频器里的直流电压即可判断

我也觉的应该是共振引起的,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让风机避开轨道的共振点?变频器电压?变频器频率?风机本身?

网友A:
既然是用变频器避开共振频率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是呀,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有专门的震动测试和分析设备可以准确说出发生震动的根源是什么。

网友D:
变频器可以直接调节回避共振频率。

网友E: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一下可以解决电机震动,风叶动态不平衡也不行啊

网友F:
最间单的办法是调节频率避开共振频率

同意此观点啊!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问题又不出现了,出现过3次,都是晚上12点左右有,白天就没有了,现在晚上也没有了

变频器频率调过了没用,触摸屏上有调的,工艺就要求调参数

因为是新厂才1年多,一些老头说,盖厂挡住"地底人家"的家了,要给人家烧钱才行哈

楼主:
变频器载波频率?我记的这个只和噪音有关,和带动的电机震动问题不大吧,回去研究下看看

有专门的震动测试和分析设备可以准确说出发生震动的根源是什么。这个牛!!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H:
载波调不好也会有震动

网友I:
检查两者是否单独工作正常?可以检查一下两面三刀者之间的隔震措施是否完好?

网友I:
还有是否风机叶轮变形所致?我认为这可能与变频器没多大关系,除非是变频器坏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法 工作了不是?

网友J:
错开整栋的频率,在不行做动静平衡试验。但是保证其他机械部分都正常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