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ATV11ATV21ATV31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08-04-26):
ATV11 ATV21 ATV31  三种驱动器  各有什么特点?我的供应商上来就推荐21的  我一看21的最贵

到底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需求是单相或3相供电都可以  电机功率1.5KW 负载是减速箱连接下的传送带  过去使用别的厂家的变频工作时候的负载率一般是60%

如何选性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ATV11 是简单的传动产品,没有通讯,没有面板, 电压  单相100V , 0.18~0.75kW; 单相200V, 0.37~2.2 kW; 三相200V: 0.37~2.2kW;

ATV21主要用于HVAC

ATV31是相对ATV11稍微好的产品。有通讯,功率可达15kW,可以满足所有的简单场合。

如果你对减速停车有很严格的需求,那么可以考虑ATV31; 如果要求一般,不需要很快停车,可以考虑ATV11

网友B:
用31比较好些,既满足你的要求,也为以后的扩展提供了方便。

网友C:
HVAC
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A:
HVAC指的是暖通空调  heating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ing

ATV21主要用于建筑上的HVAC,

网友D:
现在施耐德又推出ATV302,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网友A:
ATV302没有通讯,如果单纯用于设备控制的话,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国产的价格,进口的质量。

网友E(2008-08-01):
楼上的兄弟对施耐德的产品相当的熟悉嘛!

网友A:
接触的多了,自然就熟;呵呵

网友F(2008-09-10):
呵呵,我这边ATV302的价格最好,国内价格优势特好,欢迎来电话咨询:13510314180,邮件:wyh050101@126.com,王生。

网友F:
ATV302其实就是ATV31的产品,只是少了个面板,但是价格便宜很多。同时ATV302仅仅是380V。

网友G(2008-10-14):
ATV302没有面板怎么设定参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于ATV302其实就是ATV31的产品,只是少了个面板,但是价格便宜很多。同时ATV302仅仅是单相220V。

ATV302是三相380V,兄弟你还号称价格最好,呵呵。。。

302少的面板是指外拉面板,本体上的面板还在,只是没法远程操作而已

网友F:
要是实在是不明白的话,找我吧,QQ:6101967

网友F:
施耐德变频器系列

ATV11

ATV31

ATV302

大量现货,价格好,欢迎咨询,13510314180,QQ:6101967

网友H(2008-11-24):
求购68系列电源板,请联系13651369115

网友I(2009-01-21):
ATV302的硬件与ATV31硬件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为有满足部分客户对于变频器只是简单应用的,变频器工厂在ATV31生产测试时重新刷了软件,屏蔽了通讯等某些菜单

网友J:
受益啊,以后会常常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