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00-11KW上电显示ERR,按键无反应。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08-04-26):
三菱A500-11KW上电显示ERR,按键无反应。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根据你的状况,可能是pu和变频器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B:
CPU板坏,我有此板.联系13867709199徐工.

网友C:
一般是面板和变频器没有接触好.重新插一下就好

楼主:
通电一个小时左右,再上电,可能会好。但几分钟后,又报ERR。

楼主:
是不是主控板的CPU坏了。还是光耦2601坏了。

网友B:
很多芯片坏了都会显示ERR的.范围太广.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一点芯片的型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