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8-04-26):
今天从仓库找到一台S7-200想研究研究,发现好像少存储卡,想问问多少钱能买到,没有它能用吗?

网友A:
200好像不用存储卡吧?!

网友B:
不用存储卡的,但就不知是不是专为你造了一台?

网友C:
不用存储卡,照样可以用的。

楼主:
真的  那就好 小弟 刚摸那玩意 见笑了

网友D:
不用存储卡,是可以用的

网友E:
200没有存储卡!!!!!!!

网友F:
可以用的.........

楼主:
我用RS485转232的转换器与电脑连 还需要什么

网友G:
PC/PPI电缆一条。

网友H:
PC/PPI电缆一条。or MPI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RS485转232的转换器与电脑连 还需要什么

一般的232-485线恐怕不行

网友J:
人家都有了RS485转232还一定要PC/PPI?

一般的RS485转232可以用(实际连过),不过要小心,不要带电拔插什么的,坛子上说容易烧口。

网友K:
直接用232-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好用的.一个接3,一个接8脚

楼主:
查资料说还要接电阻,有接的必要吗,我也担心会烧坏,烧坏就没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我用RS485转232的转换器与电脑连 还需要什么

一般的232-485线恐怕不行

不行吗 用双绞线可以吗

楼主:
需要驱动吗,选择什么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