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DC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我们脱硫系统DCS用的是新华的400E 调试完一段时间  出现操作员站调取历史趋势的速度变得特别慢,找了很长时间的原因都没找到,各位前辈有遇见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
每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实用,很是感谢!

????

网友B(2008-06-02):
应该是死机或者操作员站有别的程序运行占用内存,在任务管理器查看有别的程序的话关掉,还不行就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