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08-04-26):
小弟以前是搞单片机开发的

最近搞PLC这块

用到WINCC6.0时

不知道WINCC的外部变量怎么跟PLC里面的变量一一对应起来的

别只说是通讯

是人都知道是

是根据变量名还是根据设计对应的地址设置的!!!!!谢谢

网友A:
是根据变量名还是根据设计对应的地址设置的?           变量名是符号,地址是本质.  对应地址!!!!

网友A:
当然,要选择相应的通讯驱动

网友B:
wincc--------WINCC驱动程序----PLC变量

网友C:
先建立驱动连接,在和PLC的地址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83AC-24DCB1DDBF26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wincc--------WINCC驱动程序----PLC变量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