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

楼主(2008-04-27):
请问各位电视机高压包 ,正常运行时,电压有多少?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一万多了

网友B:
显象管的屏幕越大,加在高压咀上的电压也越高.彩色25英寸普通显象管电视机高压约有25KV左右

网友C:
峰值电压达到一万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