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

楼主(2008-04-27):
请问显示器高压包尖叫的原因 是啥回事?

网友A:
是不是高压帽脏了,擦一擦度看看.

网友B:
松动也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C:
检查行输出外围电路特别是电容是不是老化,如外围电路正常则更换行输出变压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压帽脏了,擦一擦度看看.

我遇到国这种毛病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照你们方法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