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不了Step7_V54_SP3

楼主(2008-04-27):
请问我在安装Step7_V54_SP3的时候  提示找不到SSF文件,不知道是怎么了.哪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了 急啊

网友A:
你把Step7_V54_SP3从一个盘复制到另一个盘,不行再复制到另一个盘,再安装就行了不信试试

网友B:
太简单了

你存Step7_V54_SP3的目录文件夹含有中文或是你没改输入语言为英语(美国)

网友C:
还有,把它拷到根目录下安装,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把安装目录拷贝到C盘下安装就行了!

只有一级目录哦!

楼主:
谢谢大家啊  我马上安装看看

楼主:
我把Step7_V54_SP3放到C盘安装  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网友E:
你直接用盘安装的吗

楼主:
我装好了 谢谢大家       我把每个盘了 复制了一份就可以装了

网友F:
也可以用虚拟光驱

网友G:
不能安装语言为中文,改为英文就可以

网友H:
5.3版的要改成美国英语,5。4版也要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5.3版的要改成美国英语,5。4版也要改啊?

好像是滴!!!要改的!!

网友J:
5。4版不要改111111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装好了 正在学习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