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为什么发热!!!

楼主(2008-04-27):
上桥驱动电压+19V,-9V 下桥驱动电压+15V,-9V。6路全部隔离,驱动电阻3欧3W,模块为6MBI450U-120,此电路模块开通延时2。5微秒,信号死区为 6微秒。在载波为2KHZ以上,变频电流输出200A,此模块在1分钟内温升达到95度变频过热保护,在1KHZ时可以达到80-90度,不过热,室内温度22度。有谁用过这种模块的?经验分享分享我QQ。310294941

网友A:
互锁时间改短一点,3微秒, 驱动波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用什么做的驱动啊?  换种模块试一下!

网友B:
向你所说的情况还真的没遇见过

网友C:
华东工控,驱动为929,923驱动A1444和C3694后级放大。死区改小没用。

网友C:
不知道跟模块的吸收回路有没关系??还是这种模块本身就设计不合理??

楼主:
难道只有降额使用了吗??

网友D:
向你所说的情况还真的遇见过,应该是负向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