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可以休已

楼主(2008-04-27):
纵观过去本论坛有关PAC的帖子,大部分都是疑惑,或者某些自以为是专家引路人的来释疑一番,但基本上几年过去了,我看到的还是一大堆疑惑。

既然这个并非制造商,也非某个自动化协会,更非用户“制造”的新名词只能带来疑惑,而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应用问题,我们要它干什么?

网友A:
你怎么就断定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如果是你的无知,请你不要出声!

你可以看看西门子的WinAC、研华的AMAX,这些都已经开始应用在复杂的控制系统中,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PAC的定位本来就是20%的高端控制系统中。请问你从事的行业是在这20%中吗?

网友B:
估计你误解了楼主的原意:不是高端控制器(随便要叫他什么)没有用,而是PAC这个名词没有用!

网友C(2008-06-24):
我们自动化专业新技术层出不穷,请让我们休息一下,别整个PAC来唬我们了!!! 谢谢!!!

网友D(2008-07-25):
不明白

用处大吗?

网友E:
PAC  呵呵,也就是个名字呀

网友F:
两者在处理机制上有很大区别,不只是概念问题,确实时很少人用这样的功能,

网友G:
对,是PAC这个名词没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们自动化专业新技术层出不穷,请让我们休息一下,别整个PAC来唬我们了!!! 谢谢!!!

错误!并不只是个名词而已!可以说,plc出现的很早,自从有了微处理器以后不就,就同步有了PLC,PLC最早的梯形图语言,也是直接由汇编发展而来的。跟较高级的C语言没有任何关系。随着工业控制系统的发展,以前的PLC功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工业控制的需要了,所以,介于工控机与PLC之间的新生事物PAC产生了,PAC使用起来输入输出口都有标准定义,这和PLC相似,但PAC的编程又不同于PLC的梯形图,而是采用更易读的高级语言比如";C";,这一点跟工控机相似。所以是一种新产品,所以重新命名PAC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B:
“以前的PLC”现在不会发展的吗? 最烦那些总是把当代的PLC有意形容成以前的PLC的。

网友F:
很自信哈,但是难免给人感觉的片面,很高调.PAC的有些功能是PLC无法达到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你自己以为自己很知道,呵呵

网友I:
哥们都知道自动化的东西层出不穷,为什么就不能接受PAC这个词,这类新产品呢?

05年GE 推出PAC RX7i, RX3i系统的时候,人们在怀疑,然而,科技的发展是不以少数人的质疑而停止进步;当年的PAC rx7i,从 Celeron 300MHz处理器,10MRAM,发展到现在 Pentium M 1.8G Hz, 64M RAM ,实时操作系统还是使用久经考验的WindRiver的VxWorks,试问,有哪款PLC能有这样的配置或性能?

可能你要质问,用得着发展这么快吗,用得着这么高的处理性能吗? 我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只想问问:为什么微软一定要用Win98 替换调DOS,XP替换掉Win98?未来的Win7 替换掉XP?

GE 的PAC系统定位在高端,永远也不会去考虑替代micro 这样的小plc,因为,不值!

希望大家踊跃讨论,有时间到我的论坛做客:  www.getech.cc (专注于GE 自动化的论坛)

网友J:
随着工业控制系统的发展,以前的PLC功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工业控制的需要了,所以,介于工控机与PLC之间的新生事物PAC产生了,PAC使用起来输入输出口都有标准定义,这和PLC相似,但PAC的编程又不同于PLC的梯形图,而是采用更易读的高级语言比如";C";,这一点跟工控机相似。所以是一种新产品,所以重新命名PAC是有一定道理的。

楼主所言不要误导了读者,PLC以高可靠性 价格低廉 使用简单 功能强大 在设备电气控制系统中无处不在 无人不晓  不是不适应工业控制的需要了 而是工业控制中越来越普遍,PLC 厂家的产品也不停的更新换代,新型的PLC 向运算速度更快 PC连接更方便(配USB口)  功能更强大  联网更方便  价格却没变 甚至变低

网友K:
大家没必要在这里争吵,市场会决定一切。如果再过2年PAC发展了就说明他有价值,反之PAC的出现就是多此一举。

网友L(2008-09-27):
AB菜鸟   1楼 回复时间:2008-4-27 16:56:59

你怎么就断定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如果是你的无知,请你不要出声!

你可以看看西门子的WinAC、研华的AMAX,这些都已经开始应用在复杂的控制系统中,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PAC的定位本来就是20%的高端控制系统中。请问你从事的行业是在这20%中吗?

请问到底在哪些高端控制系统应用?

是电厂还是钢厂,这些行业因为政治原因都被西门子\AB垄断了.还有哪些领域哪?

网友M:
别啊,新东西推广都是有过程的,认知也是逐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