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预置恒转矩负载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2008-04-27):
选择加、减速时间的主要依据有:
1、负载的惯性大小
       要准确地测定负载的惯性是比较困难的。实际工作中,可以粗略地进行观察:首先使电机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全速运行,然后切断电机的电源,使之处于自由抽动状态,观察其从全速运行到完全停住所需要的时间。则大体可以知道其惯性大小了。加、减速时间可以大致按自由制动时间的(1/3)来以预置,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如起动过程中,电流偏大,则加、减速时间应适当延长些。
2、负载对加、减速时间的要求
      以传输带为例,有如下情形:(1)有的传输带一经起动之后,就不再停机。这样的负载,对加、减速时间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则加、减速时间应尽量预置长一些,以避免过电流和过电压的出现。制动时,可不必接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2)有的传输带是在流水作业中用于转换工位的,其工作特点是起动与制动频繁,而每次的运行时间不长。对于这类负载,如加、减速时间预置过长,将影响劳动生产率,故应预置得越短越好。因此,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