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现在有台ATV61的45KW变频器,需要调节一下参数,请老师赐教一下

楼主(2008-04-27):
求教:我现在有台ATV61的45KW变频器,需要调节一下参数,请老师赐教一下!在线急等!!!!!!!!!!!!!

因为以前没有用过施耐德变频器,所以里面很多参数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现场情况如下:电机45KW,一用一备,端子用到LI1做运行信号,R1,R2做上下限通断,信号采用远传压力表(0-10V),量程为10KG,下限要求是3KG,上限7KG ,请有使用经验的老师告诉一下具体应该需要调节哪些参数,谢谢

楼主:
我QQ号码:524003414,谢谢,因为是新手,并且现在要急用,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供应商呢?干吗不让他们帮你调

网友B:
你有什么控制上的要求?

通常先输入电机参数--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控制电机

第二需要做个自整定

第三 根据你的功能要求来设置参数,比如你的压力信号是0~10V,需要去调理模拟输入信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