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航PLC通讯口怎样定义?说明书没有

楼主(2008-04-27):
正航PLC通讯口怎样定义?说明书没有

是不是通讯口内部同时包含RS232和RS485?

网友A:
A5的RS232接口通讯管脚定义如下:
2-TX
3-RC
5-GND
可以直接与电脑上的串口使用直连线连接。

若您订购的产品带有485接口,则接口定义如下:
针脚号 RS-485 含义
1 PGND 保护地
2 GND 地
3 A 接收/发送数据-A
4 RTS RTS信号,TTL电平
5 DGND 数据地
6 5V 5V正电压
7 24V 24V输出电压
8 B 接收/发送数据-B
9 DGND 数据地

楼主:
如何判断是否带RS485通讯口?

是不是第二个通讯口就是RS485通讯口

网友A:
上面的是232通讯口,下面的是485通讯口。

网友B:
这么说可以用西门子USB电缆与正航的PLC通讯?

如果用文本显示器就可以直接原来与西门子连接的电缆与文本显示器连接

楼上能否发一个正航与文本显示器通讯的例子程序?

网友B:
文本显示器通过MODBUS与正航PLC通讯,不知道如何使用

MODBUS如何与PLC内部寄存器 输入 输出一一对应?是否和西门子一样?

网友C:
西门子的USB电缆可以与正航的A7通讯。原来与西门子相连的文本,可以使用原来的电缆直接和A7相连.

正航A5的PLC支持MODBUS协议。对应关系表可在正航网站下载

网友D(2009-07-09):
★价格绝对优惠★
http://shop34861817.taobao.com/
特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屏下载线 ,总线连接器,文本显示器,CP5611卡需要的话可以进本店铺看看。
如果觉得价格贵可以联系本人,一定让你买到你满意的产品。
实体店铺在上海,江-浙-沪 运费不超重全部5块

网友E:
A5 PLC的RS232口和RS485口是可选购的,默认发货都是RS232的接口,如果您需要RS485的接口,在订货时跟我们的销售人员说明是需要一个RS485口,还是两个RS485口。一个RS485口的话,上面的为RS485口,下面的为RS232口。

网友F:
不管是哪个接口,价格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G:
如果(40点的)PLC两个通讯口都可直接与计算机通讯是否说明两个都是232口。 如果是的话,两台PLC CPU之间如何通讯。谢谢。

网友H: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如果(40点的)PLC两个通讯口都可直接与计算机通讯是否说明两个都是232口。 如果是的话,两台PLC CPU之间如何通讯。谢谢。

是的,40点PLC的两个通讯口如果用我们的白色的编程电缆连接都可以直接通讯的话,那就都是RS232的口,如果两台PLC之间需要连接通讯的话,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就是将一台PLC与另一台PLC的管脚按照2-3,3-2,5-5连接。第二种就是将两台PLC的通信口都接上RS232-RS485的转换器,组成485网络。

网友G:
十分感谢CN_PLC的回复。PLC(A5-C4007AR)与电脑用白色电缆无法通讯(但之前买的CPU222可以),只能用黑色电缆。请问这两种电缆的区别是什么。还有以下两个问题请教。 (1):PLC上下两个通讯口中,哪个是PORT0,哪个是PORT1。 (2):用普通网线里的一对双绞线代替 有屏蔽的485总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线硬度太高,不容易安装,我只是想学习一下,并不实际做工程) 初学,提问比较幼稚,请大家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E:
如果只能用黑色电缆的话,那就是485口。白色电缆和黑色电缆的区别就是,白色电缆是RS232-RS232的直连电缆,也就是2-2,3-3,5-5的电缆,黑色电缆是PC-PPI电缆,也就是RS232-RS485电缆。你用黑色电缆能连接的话,那说明是485的口的。A5-C40007AR上下两个通讯口中,上面一个PORT0,下面是PORT1. 用网线做485的线是可行的,特别对于波特率不高的情况下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G:
谢谢。以后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I(2009-08-10):
不错,网上还能及时解决问题。

网友J:
曾经有一个价格很好的渠道,站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当你四处调货时才后悔莫及,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我的电话:15817752475.如果要谈一个合作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低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 欧姆龙PLC电缆 :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附件产品:总线连接器 OBA41 OBB41 OBA12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 DIN导轨 总线电缆。CP5611卡
本公司现货供应PROFIBUS总线电缆6XV1830-0EH10 6XV1830-3EH10 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E:
欢迎各广大用户朋友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