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的可以用在空压机上吗

楼主(2008-04-27):
我有台45KW的螺杆空压机,要用ABB的改造一下,但当时给客户报的是ACS550系列的45KW的变频器,请问这样配置可以用吗?变频器的功率是否小了呢,谢谢,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其实液可以不需要用ABB的,三菱的也可以的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QQ915647436

网友B:
描述不请

变频器45KW是按重载还是按轻载选的啊

重载就没问题

建议还是用AB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