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仿真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27):
请问:Wincc运行时,在没有PLC硬件的情况下。怎么和siemens PLCSIM模拟器连接啊!

如果能的话就可以在电脑上测试程序的完整性了!

网友A:
给您个链接吧: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F-8671-EB6AD17A75C7

网友B:
可以直接把程序及组态下载到plcsim,这样就可以在运行wincc测试了啊

网友C:
我也正在查这个东西呢

学习了

网友D: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上面这句话是我从上面的链接中复制出来的,请问:在一个机子上同时装WINCC和STEP7后,这一步应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上面这句话是我从上面的链接中复制出来的,请问:在一个机子上同时装WINCC和STEP7后,这一步应该如何做???谢谢

对于PLCSIM来说,无关紧要Set PG中的设定,因为这个设定是从PLCSIM5.4开始才有的。

网友C(2008-06-11):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yuanle 5楼 回复时间:2008-5-26 13:57:23 引用sxggj 的回复内容: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上面这句话是我从上面的链接中复制出来的,请问:在一个机子上同时装WINCC和STEP7后,这一步应该如何做???谢谢

关注中,谁有例子上传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