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怪异问题

楼主(2008-04-27):
FX2NC PLC

初始LD M8002 SET Y2 (Y2为控制外部的总气源电磁阀通断的点.初始置位后,程序中再没复位,除非PLC断电.)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PLC不断电的情况下,外部的故障后,出现Y2自己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分析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

另在这种状况下,复位全无效,复位的功能 是让PLC内的M,D,复位清零.

网友A(2008-05-28):
外部出现故障的时候PLC有没有OFF掉呢?有没有显示PLC报警?如果有的话,Y2就会自己复位,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检查程式是不是有地方被复位了  有没有可能是复位了个数组导致!

网友B:
在程序的最后面,用 LD M8000 ;OUT Y2

基本可以避免掉这些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没设计好吧..

网友D:
检查下你的程序里有没有什么地方用批量复位指令

网友E:
应该是程序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F:
m8002是首次扫描,故障后当然要进行首次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