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是怎么和PLC通讯的?

楼主(2008-04-27):
我是初学者,我熟悉西门子的WINCC,它和PLC通讯要建立连接,看了INTOUCH的资料,却没有找到它是怎么和PLC连接的?各位高手请指教!谢谢!!!

楼主:
在INTOUCH怎么来配置与PLC的连接啊?谢谢!

网友A:
                                                                                                    Intouch与西门子Simatic net 链接配置说明
配置分以下五个步骤 :
1、配置西门子pc 工作站
2、配置simatic net station
3、在step 7中下载配置
4、配置Wonderware FactorySuite I/O severs
5、intouch中的配置

一、配置西门子pc 工作站

1.1打开配置窗口

1.2 配置application模块

二、配置simatic net station

2.1 配置opc server

2.2 配置appliction

2.3 配置IE general

三、在step 7中下载配置
3.1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3.2 编译下载

四、配置Wonderware FactorySuite I/O severs

4.2 配置Topic

五、intouch中配置
5.1 配置intouch 访问名

5.2 intouch 标记名字典

网友A:
图传的不是很好,将就看下吧。

网友B(2008-08-03):
很好的资料,真是手把手,谢谢楼主了。

网友B:
楼主:请问有intouch 连接GE PLC和日本三菱PLC的这样的步骤详解吗?贴出来供大家学习好吗?辛苦你了!

网友C:
这些图片是使用SIMATIC的OPC服务器的,但是现在对一般的中小项目来说都不是用这种服务器,因为它对服务器要求很高,而其服务器会变的很慢,一般中小项目推荐使用DAserver,这是Wonderware开发的一种IOserver,针对与PLC连接的设置也是非常简单。在Wonderware的主页上就可以找到帮助,应用起来相当的方便!

网友D:
把IO SERVER里的相应驱动装上,自己多实验几次就通了。

网友D:
  Intouch与西门子Simatic net 链接配置说明
写地非常详细!

网友E(2008-09-16):
楼主是个 细心人啊  顶你了 。

网友F(2008-12-23):
太详细了,真是十分感谢啊!

网友G(2009-05-07):
      支持好心的朋友们!

网友H(2011-11-17):
DAserve   是怎么回事?不太理解

网友(2016-06-14):
看你用的PLC是什么配置,通讯方法不同

网友I(2016-10-30):
Intouch访问名的配置 中节点名 应用程序名 主题名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哪位老师能说明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J:
非常详细的回答,赞!

网友K:
撒点哈当师傅四大点哈三<此处内容被屏蔽>夫打算飞机黑狼点吧 点击冲就抽空见见咋睡 你家的人啊

网友L(2016-12-02):
太详细了,真是十分感谢啊!过来学习系下

网友M(2017-01-08):
详细啊,楼楼良心答疑,谢谢

网友N(2017-04-23):
看看,谢谢,我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的

网友O(2017-08-24):
各位大神,有没有最新版wonderware和PLC配置的说明的呢

网友P(2018-01-23):
好详细,虽然我现在还没学

网友Q(2018-03-05):
写很详细 。赞一个

网友R(2018-07-10):
想学习,多谢大侠分享

网友S(2018-11-11):
大系统才用这个,小系统不必要

网友T:
太详细了,真是十分感谢

网友(2019-01-25):
楼主:请问有intouch 连接美国AB公司SLC500(通过rslinx)的这样的步骤详解吗?贴出来供大家学习好吗?辛苦你了!

网友U(2019-07-26):
引用 网友C:
这些图片是使用SIMATIC的OPC服务器的,但是现在...

通常组态软件与PLC通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驱动协议,一种是OPC协议,简单的直接用驱动协议,在intouch中用IO server,OPC主要用于第三方通讯,不止于组态软件,像MES,SIS等系统都需要PLC中的生产数据,OPC做起来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