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问题

楼主(2008-04-27):
我想在PLC300内编写一个对工业炉控制的程序,不知道怎么编写。有以下的要求:
I0.0按钮 启动
I0.1按钮 停止
I0.2液位传感器H
I0.3液位传感器L
AIW0.0温度传感器(模拟量)
AIW0.2压力传感器(模拟量)
Q0.0电磁阀 进水
Q0.1电磁阀 压力阀
Q0.2电磁阀 出水
Q0.3电阻丝
是一个全封闭的锅炉用来加热水的。
要求
1、 工业炉的启停
2、 液体的液位检测(不在H液位时,打开Q0.0与Q0.1进水)
3、 到达液位H后关闭Q0.0与Q0.1,打开Q0.3,加热水
4、 当压力超过一定的值(如3个大气压)的时候可以打开Q0.1降压,当压力低于一定值(如1.5个大气压)的时候关闭Q0.1
5、 当水温度到达90度的时候,关闭Q0.3,打开Q0.1与Q0.2,放水。
6、 加上按键错误处理
需要在PLC300内编程。怎么编程。请哪位大侠赐教。非常感谢。时在OB1模块内编程吗???感谢感谢!!!

网友A:
程序比较简单,用线性编程的话可以就用OB1

还缺自动,手动,紧停...

楼主:
这样是跟在PLC200里面的编程一样吗??我想具体问一下用功能块编程感觉很抽象,具体运用在什么程序上比较合适。块之间的输入输出怎么设定???是不是通过块之间的调用除了可以减少CPU的符合还可以减少I/O的使用的数量吗??具体的好处时什么??谢谢

网友B:
你就当200来编程不就可以了吗,

具体的好处很多的,我也说不上来阿,不好意思啊,呵呵,

网友C:
功能块的主要作用就是编制一些公用的程序,这样你只要输入相应的参数就可以用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在FC中编一个电机正方转的程序,然后可以在主程序中调用这个FC块就行了。只要输入你自己设定的输入、输出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恩,明白点了。今天老师给了我个难题,我差点晕倒,怎么样证明在PLC300与PLC200之间实行通行,是以工业炉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在200上没有模拟量输入,但是模拟量是必须的,300上有模拟量,完全在300上编程就不能体现300与200的通信。想了我半天我还是没有眉目。好头痛啊。希望大侠们帮帮忙啊。是不是分开编程,这样怎么编呢??谢谢

网友D:
如果你通讯数据不多的话直接用sfc14和sfc15就可以把

楼主:
好像在模拟量的编程上比较困难,开关量编程我会的,但是模拟量怎么编程??请教,还是像200上一样吗??好像不是吧,还有就是模拟量的范围怎么设定,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请教。。。

网友E:
你如果对电气很懂的话,用梯形图编程还是比较直观和理解的.

网友F:
0--27648代表0--10v的电压信号或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F:
转换比较简单,不过需要数据类型转化

网友F:
你需要看看西门子的编程手册

网友F:
用梯形图编程还是比较直观和理解的.

网友G:
这个应该很简单呀!你应该先看一下手册。

网友G:
不用管模拟量或者数字量!

在s7-200、S7-300 PLC内部模拟量就是16位二进制数,当成整数来用就行了

数字量就是一位二进制数

楼主:
恩。谢谢大家了。今天找到那个叫FC105的模块了。我还一位是自己编出来的呢。原来是有的。这样设计就比较简单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H:
我也是新手 多多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