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授权的wincc安装完后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4-27):
大家好!我现在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急啊!

我在xp sp2下,安装完wincc6.0.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在打开图形编辑器时,总是报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你没有装STEP 7吧   我刚刚装了WINCC也是这样的 可是等我装了STEP 7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您需要发出您遇到的错误代码,才能有助于分析问题。

当运行未授权的Wincc时,系统会提示您能够运行1小时。

网友C:
软件没有装全。

楼主:
对:jmxxa 关于

是你没有装STEP 7吧   我刚刚装了WINCC也是这样的 可是等我装了STEP 7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对,我是没有安装step 7,是不是只安装未授权的wincc都这样啊?安不安装step 7还与wincc有关系吗?不是可以免费运行1小时吗?

网友D:
与安装step7无关系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楼主您需要发出您遇到的错误代码,才能有助于分析问题。

当运行未授权的Wincc时,系统会提示您能够运行1小时。

内容的回复:

我想发图片,但必须让我注册vip,也注册了,就是不让发!郁闷!安装过程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但运行wincc时却发现在进入图形编辑器里编辑图形界面时出错 提示failed 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 然后wincc就死掉了(机器没死) 但好像wincc其他部分正常 能建标签 已经重装sql2000和wincc 情况依旧

楼主:
查了一下,需要重装VBA6就可解决,这个怎么重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