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经验数值

楼主(2008-04-27):
经常测试电机有没有烧坏,经常迷惘中,应该好的电机的阻值都是一定的。比如7.5千瓦的2.3欧,30千瓦的0.4或0.5欧!

网友A:
测试电动机主要要测量绕组有没有短路\断路以及绕组对外壳绝缘电阻,绕组的直流电阻记不住,好象也不必要

网友B:
经常测试电机有没有烧坏,经常迷惘中

事实上你说的我还是没有看明白的,能不能说清楚些,光记这些相间阻值也不是全对,也要看它的极数,7.5千瓦的也有1。8欧的。

网友C:
学习中,期待更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D:
经常测试电机有没有烧坏,经常迷惘中

电动机的一般判断可用摇表和万用表,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电阻,如为0,基本可以判断一坏,如不为0,但小于0.5兆,电机受潮,需烘干,

然后用万用表的最小电阻档测一下三个绕组的直流电阻,一般很小但三个应相差无几,若是为0或相差很大,那么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楼主:
电机对壳绝缘不得低于0.5吧,电机常见故障为缺相和过载,还有扫膛,堵转!还有等想起来再补充!

网友E:
电机有没用烧是不能用表测量出来的,我修过的电机足在几百台,实际上一定要拆开看了才知道的,各位同事别凭想象说话了,你们再干几年就相信我了.

网友E:
对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闻气味,也不是非常的可靠,90%以上吧.

楼主:
一般是不好量,但是也有规律可循!有些电机烧了是没有气味的,比如匝间短路!

网友F:
    同意四楼观点,  和我一样。

都是这样查的。

网友G:
2,4楼说的都不错

楼主:
我记得有一次是电机轴断了,怎么量都是好的,到最后一拆开就恍然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