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接单相电,行不行?

楼主(2008-04-27):
常见有三相电机在没有三相电用的地方使用的改接,就是使用并联电容法改装的,到底可不可以在单相电上运行?又能不能带负载?

网友A:
小功率电机如电动缝纫机是可以的.三相电动机改接单相电后功率也降低

楼主:
我是看到人家把一台单相电机绕成三相的再改接成单相,用了不到二小时就烧了,是小风机。370瓦的!原装是台湾的!

网友B:
能转是肯定的

不过偶尔冒冒烟而已

楼主:
我是说实用呀,冒烟还能用?

网友C(2008-06-20):
不清楚的,没有接过

网友D(2008-09-18):
可以找台小的试试,不过要算好电容的容量,不然真会冒烟,怎么算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可以改的,不过改了以后功率只有原功率的70%,在起动时情能也不好。

网友F:
改了以后功率只有原功率的70%,建议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