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气项目如何收费?

楼主(2008-04-27):
请教各位老师:

   有人找我做一个项目,包括电气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编程(有PLC和人机界面)不知如何收费?以往多是帮忙性质,从未正式收过费,不知应如何收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关注一下看看。

网友B:
与项目大小、你的谈判水平、与甲方关系及其实力等有关,不好说

网友C:
好像没有可以参考的,不过先预算一下硬件的

网友D:
大的话,找预算公司预算下,

小的话自己预算一下硬件的

网友E:
电气元件用不用你买呢?一般情况下PLC的软件编程是根据PLC的应用点数来收费或是你估算一个价格即可。

网友E:
一个外接点大约100元左右吧。如果涉及到复杂的运算也可以多加点。

网友F:
嘿嘿,这主要还得看你想赚多少类.....

网友G:
这些先计算硬件的费用,然后再看工程的难度来收费啦

谁要OMRON PLC 编程软件的请链接进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4910527659152196da5f10e28cbb90.jhtml

网友G:
本人曾从事电镀设备的编程调试工作,现从事不同的行业,想把有关电镀设备的有关编程方法有偿传给更多的人,提供编程软件和学习资料,经过培训可以按照有关的生产工艺独立完成相关的编程工作,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谁要OMRON PLC 编程软件的请链接进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4910527659152196da5f10e28cbb90.jhtml

网友H(2008-06-15):
dougouheide 都够黑的

网友I:
不好计算,特别是不牵扯到采购硬件。

网友J:
按照项目的大小收费,一般收费标准,设计和软件费用,一般是硬件总成本的,15-%-20%,一般的工程公司,还会设定一个最低的收费标准,一般都是一千元左右,具体比例可以自己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