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我有的正泰接触器在氮肥厂经常烧坏,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4-27):
本人在一家氮肥厂安装有几台设备,是用在碳铵这块的,铵气比较多,我用的接触器是正泰的CJX-1810,但没有用几天接触器里面的触点就开始氧化,经常出现缺相,都已经烧坏了几台电机了。后来我换了两个固态继电器,但是那固态继电器(拿玛西的)输出的电压不到380V,电机转不起来。

请各位大侠帮忙想想办法或给点意见,现在市面上有什么好的接触器进口的也行,或者固态继电器也行。

现存客户急了,我也急死了,这单工程搞不好就要下岗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使用IP65等级的电箱,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如果换电箱的话,我的设备就,要做很大的改动,我现在想通过更换器件的方式看能否可以解决。如有固态继电器,但不知道用什么厂家的继电器好些。

网友B:
你用的固态继电器是三项的还是单项的?输出电压不够是因为触发电压太低,固态继电器里的可控硅没有完全导通,或固态继电器的功率太小,你提高触发电压或功率大一点的试试

楼主:
我用的三相继电器,是用拿玛西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试度看。谢谢了。

网友C:
cjx2-1810的接触器,电机也不会太大吧,可以把接触器装在车间外啊

网友D:
看看换个施耐德试一下

网友E:
建议使用北京希曼顿固态继电器,我使用多年性能稳定,无任何故障!

网友F:
用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G(2009-09-04):
谁叫你用这个垃圾的固态继电器公司产品啊,

网友H:
换用abb的接触器吧,我对国产的东西很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