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能实现调速目的的理解不知道正确吗

楼主(2008-04-27):
绕线电机通过改变其转子上的线圈的电阻,来改变定子线圈的电流,这样转子受的力矩就小了,这样转差率就大了,转速就低了,

应该不是这么理解的吧,知道的请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先谢了.

网友A:
饶线电机在启动时,串入电阻或频敏变阻器是为了减小启动电流,降低启动时对电网及变压器的冲击,可把它想象为一变压器,当二次电阻很小时,一次电流很大,当然这样比喻不算恰当,还有一些电-----磁-----力的转化,和导体在磁场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及载流体在磁场中受力的问题等

楼主:
先谢了,不过你说是为了减小启动电流,不是吧,串入电阻是为了降低转速的啊,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串入电阻后启动的就慢了,不过最终速度还是没有改变,只是速度的上升时间延长了.

网友A:
我没有见过你说的那样调速的,不过从理论上讲串入电阻电流减小,输出力矩变小,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机转不起来,速度会慢的,

网友A:
那样,电机产热厉害啊

楼主:
嘿嘿,你没有见过吧,我厂里的行车就是这样调速的,串了电阻就有了不同的速度,电阻很热的估计能烤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