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初学问题

楼主(2008-04-27):
近日刚开始学习步进电机,有很多疑问,在此请教。反应式与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有区别吗?两相混合式的控制方法是不是同样适应于两相反应式。

楼主:
手头上有MITSUMI(美上美)M42SP-13NK步进电机一个,红黑黄兰四条外接引线,其中红黑4.7欧,黄兰4.7欧,这应该是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吧。反应式步进电机有2相的吗?混合式步进电机是不是都是大个的,刚才说的这个很小,参数为64.0mN.M,好像应用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初学步进电机,大家多多指教吧!

网友A:
“反应式与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有区别吗?两相混合式的控制方法是不是同样适应于两相反应式。 ”

就控制而言,可以认为没有区别。

“反应式步进电机有2相的吗?”

网友B:
终于有人回信了,谢谢!那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区分电机是混合的,还是反应式的呢

网友B:
再问,四相六线反应式步进电机的接法,怎么会有六根线,4相绕组有4个输出端,其他4个输出端连在一起供输出(要么是接电源要么地),这一共是5线啊。我看过有的电路,上面同时给电机加了电源和地,以及4相绕组输入端,没想明白是怎么接的,

网友C(2008-07-23):
我们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有六线制的,应当是电机四个线圈两两串联,串联点也抽一个线头出来,不就是六根线了吗?比四线制的响应速度范围要广,有配套的六线制驱动器,欢迎看看:www.zct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