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改为三相四线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我公司原来使用的配电柜都是采用三相五线制,现在新装4台37KW风机,星三角启动,为了省钱,要求用三相四线制。只有四条线,如果电机采用保护接零,就没了工作零线,用220v 的控制回路是否也能用那条保护零线做回路。

网友A:
问题不太,但还是不规范。如果一定要用220V作为控制回路,可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来解决。功率由你回路中的用电器件负荷决定,只控制几个接触器的话,用100VA的变压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B:
380变220??这个问题没有接触过,次级线圈输出的220就已经有了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太,但还是不规范。如果一定要用220V作为控制回路,可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来解决。功率由你回路中的用电器件负荷决定,只控制几个接触器的话,用100VA的变压器就可以搞定。

380变220??这个问题没有接触过,次级线圈输出的220就已经有了零线??

网友C:
如果次级输出220的话不就够控制电路使用了,应该有一点隔离变压器 的意思,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太,但还是不规范。如果一定要用220V作为控制回路,可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来解决。功率由你回路中的用电器件负荷决定,只控制几个接触器的话,用100VA的变压器就可以搞定。

380V/220V,输出次级可以选择单端接地。老美经常这样用,不过他们是380/110或者380/24。

网友E:
1楼说的不错,我目前的一个柜子就是这么用的,暂时没了工作零线。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做控制回路!

网友F:
如果一定要用220V作为控制回路,可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来解决。

网友G:
     "新装4台37KW风机,星三角启动,为了省钱,要求用三相四线制。只有四条线,如果电机采用保护接零,就没了工作零线,用220v 的控制回路是否也能用那条保护零线做回路。"

1、你要改回四线,可以,零线用工作零线N;

2、这样不影响原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H:
1楼说的不错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做控制回路!

网友I:
我以前公司做的很多控制柜很多都是用隔离变压器380  /220做控制电源的,,。,很好用的

网友J:
                         大家好;

   我想还是为了安全还是不要为了一跟线.没有接地不安全呀?

大家说的也对呀?用380V 来.变220V你的控制线有了.那么你的配电柜要接地么????????????

如果配电桂漏电了怎么办呢?

网友K:
             安全第一,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L:
朋友三相五线制电器柜,连接三相电机使用没有矛盾的,你四线拉过来,要拉的线应该是三根相线和一根PE保护线。如果要用220V用变压器380V/220V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太,但还是不规范。如果一定要用220V作为控制回路,可用380V变220V的变压器来解决。功率由你回路中的用电器件负荷决定,只控制几个接触器的话,用100VA的变压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N:
如果没用漏电开关,可以考虑零,地合一。我们厂就是这样。如接地做得好,很好用。

网友O:
     能,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P:
1、如果不用漏电保护器,你要改回四线,可以,零线用工作零线N;

2、设备外壳采用保护接零N ,电动机外壳还可以重复接地;

网友Q:
工作零线-------保护接零------重复接地.

网友R:
现在有很多企业使用三相四线的电源,接零接地的那种。但总断路器不能采用带漏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