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00-11KW上电显示ERR,按键无反应。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08-04-27):
求助:三菱A500-11KW上电显示ERR,按键无反应。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样子,是存储器坏了,只有送去维修了,

网友B:
检查面板是否插好,以及主板,开关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2008-07-31):
看看RES-SD端子是否接通了,若是,断开.另PU与变频器的连接好吗

网友D(2010-04-21):
   可是重新上电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E:
死机, 变频器控制部分有问题 ,15052117309可以询问

网友F:
换主板,一定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