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现实问题

楼主(2008-04-27):
现场一台流量计输出4-20ma信号,串接就地显示表头,dcs和手操器,DCS24V配电,但时常出现数值波动,厂家答复为线路阻抗问题,将就地显示表头摘除后正常,清高手给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A:
线路负载过大导致,如果还想那么用,可适当加大供电电压,如至30VDC。或加装配电器  交个朋友 QQ:457494298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不太习惯用QQ,我的邮箱:wentsc@163.com, 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