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变压器,架空线用多大的?

楼主(2008-04-27):
我的用185的.dan

网友A:
240的差不多啊,185的也不酸小,按电流计算315也就400多电流

网友B:
呵呵,楼主问的是315变压器的低压侧架空线吧?这要看你的负荷量,最好配大点,损耗小且易扩容。

网友C:
架空185差不多了

网友D:
呵呵,楼主问的是315变压器的低压侧架空线吧?这要看你的负荷量,最好配大点,损耗小且易扩容。我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A:
我的负荷大啊,500-800,电流不稳定.

网友E:
240平方的铜线吧,就像楼上说的,易扩容呀.再说你的负荷大呀.电流不稳定呀.

楼主:
架空线啊 老大用铜线怎么能行啊?再说铜线跟金子似的,大线用不起啊

网友F:
实际使用185足够,为了安全最好加大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