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超负荷运转的来聊!

楼主(2008-04-27):
我的315变压器用600-700A用风机吹着,架空线用185的线.

网友A:
怎么不必换个 大的啊

网友B:
过载150%长时间过在吗?好像150%过载不能24小时运行!

网友C:
好像150%过载不能24小时运行!

网友D:
长时间运行,不过电流不稳定,到了车间的电压就太低了,不知道怎样提高电压,到电机大概降30V

网友E:
长时间运行,不过电流不稳定,到了车间的电压就太低了,不知道怎样提高电压,到电机大概降30V

================================================

电缆太长太小

加就地补偿电容可能略有提高

网友F:
呵呵,建仪楼主:1  换一台或加一台变压器;

                                2  加就地补偿电容;

                               3  加大架空线载流量;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