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超负荷运转的来聊!

楼主(2008-04-27):
我的315变压器用600-700A用风机吹着,架空线用185的线.

网友A:
不可能吧,你用的是油浸的还是干式的,是连续运行吗?如果按标准的话315KVA的变压器以0.8的功率因数计算的话只能250几安的电流,而你的差不多将近三倍,如果真是那样那供电局早就要求你增容了,或者开出的罚款单让你无法接爱,我怀疑你的计量出了问题!!!

网友A:
我的QQ:是411617721,可以加我聊

网友B:
你的变压器离报废时间很近了.

楼主:
油浸式的,老式的变压器

网友C:
我们隔壁一小单位新式80KVA超了5.5KW就超了,而我们的老式315KVA超了100KW都没事!

楼主:
支持老式的,新式的偷工减料

网友D:
            我们公司两台1250K VA  ,现使用一台,另一台报停中。

            一般负荷1200A ,总匣2000A。

           终端大功率负载有一台油锅炉引风机55KW、鼓风机17.5KW。蒸汽锅炉引风37、鼓风18.5 ,启动相对频繁。

其他负载相对较稳定,只要风机一起动,配电柜总开关柜嗡嗡叫。。。。。。。。。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