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7系列三极管

楼主(2008-04-27):
西门子6RA23CPU板有一贴片三极管A7S,能用A7W代换吗?二者区别何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它的特性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B:
A7是一二极管,型号是BAV9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A7是双二极管,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D:
应该是可以代的.